打印机通讯打印

楼主(2019-08-29):
PLC接受到的模拟量数据连接打印机打印数据。用PLC控制好还是用维纶屏控制好点啊,有没有大神有案例参考下

网友A:
都可以的。要看打印机的代码。
一般是通过R2指令,用232接口发送特定的ASCII码给打印机。
谢谢站长 如果打印的内容带汉子和图框是不是要用上位机,PLC是不是不容易实现

网友B:
打印机是自由协议,用威伦通屏的话要会写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