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手册

手册上如你所示,仅仅几个字, 根本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A:
SD1282.0是指第一个通讯端口连接上之后才会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1282.0是指第一个通讯端口连接上之后才会为ON

基本上能理解连接上就为ON,连接断开后就为OFF,
如果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0.0 就会一直为ON ?

而SOCCLOSE 指令是靠SD1280.0下降沿触发的,

想关都关不了?

网友B:
打开端口,链接上就ON,  关闭端口就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端口,链接上就ON,  关闭端口就OFF.

后一句不对吧,应该 是链接断开就OFF吧

关闭端口操作本身就是靠SD1280.0下降沿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