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最近需要增加个功能,就是某电机在M分钟内启动N次的统计功能,等于N次则判断一下,一时思路有些纠缠,
看看大家有什么思路给个提醒。

网友A:
不难吧,M分钟内计数就是了,过了一个M周期计数清零。

楼主:
是任意M分钟内如果有N次启动信号的统计判断。不是没过M分钟。
也可能是我说清楚,也就是任意某一次和它+N次如果在M分钟内出现的体积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任意M分钟内如果有N次启动信号的统计判断。不是没过M分钟。
也可能是我说清楚,也就是任意某一次和它+N次如果在M分钟内出现的体积判断

也一样啊,发生第一次后开始计时不就行了,如果规定M分钟内没达到规定次数可以选择清零,不执行动作;达到规定次数就执行你相应的动作。思维要清晰

楼主:
每一次启动之后都需要M分钟后都需要判断有没有达到规定次数。所以就是这个存在模糊点了。一直没有思路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C:
标记每个触发的时间,再统计

网友D:
参考以前的回贴,是任意3秒内有3次ON的监测,也许能有所启发。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42294&page=6#1766898

楼主:
我这里的原来的要求是       任意时间段5分钟内检测电机启动超过3次输出继电器位。

也曾经挠头了一段,想若是M分钟内N次,岂不是连计时器都不够用了?

后来仔细分析了下个人工况需求,用一个计时器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