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172SHCPU通讯口定义

楼主(2019-08-30):
各位好,请教一下三菱A172SHCPU通讯口的引脚定义,想配个威伦的触摸屏
谢谢各位,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
有朋友有这个资料吗,谢谢。

网友A:
好象A172早就停产了?还做这个

网友B:
A系列针脚定义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A系列的能与威伦通的屏通讯吗?
比如232或485
这引脚怎么连接的
我试了好多次,都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B:
通讯口是RS422,应该可以的,我们公司用的是PRO-FACE屏。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