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变频器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运转方向呢?

楼主(2019-08-30):
哪款变频器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运转方向呢?

网友A:
没见过,可能要通过PLC。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台达VFD-VE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下载积分:+1(306965344@qq) 感谢分享!

网友C:
ACS880,采用自定义编程可以实现

网友D:
还真有这样的变频器呀。啮牙啮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台达VFD-VE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二楼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国产四方的就可以
下载积分:+2(306965344@qq) 感谢分享!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G:
台达的VFD-B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查看04-11到04-14的相关说明。
另外台达的新款的变频器,只要有带PLC功能的机型,都可以做得到。可以用变频器内置的PLC功能,自定编写相应的程序。
下载积分:+2(306965344@qq) 感谢分享!

网友H:
好多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I:
多了,但是你要设置好数据,加减速时间要注意,不然达不到你的要求效果

网友J:
很多都可以,写程序来控制
welcome:4057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