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条码阅读器及斑马打印机

楼主(2019-08-31):
求助各位大侠,在组态王显示基恩士条码阅读器读出的内容(已经解决),并把条码阅读器读出的内容用斑马打印机打印出来如何弄。

网友A:
可以用组态王将读取的条码写入到txt文件,然后用条码打印软件监控txt文件,当txt文件自动更新后可以自动打印。你可以看下条码打印软件的功能,很多都有这个功能。当然如果需要更复杂的功能,可以使用数据库功能,实现两个软件的通讯。
如果可以出点钱请人编个专用软件,更好了。
我就可以做这个软件。呵呵!
下载积分:+5(hexdho) 真诚感谢!

网友B(2019-10-07):
直接232通讯即可,要看手册ZPL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