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1):
QJ71C24N-R4 与 GM8006H 称重仪表通讯 。。(使用GX Works2编程。)
GM8006H 仪表 带 标准MODBUS 通讯协议     通讯速度:9600  4800 。。。 数据位:8     校验位:无     停止位:1
    参数地址表:3000(BB8H)         给定(读写)(T/KG)   2位小数
                            3003(BBBH)        流量(只读)(T/KG)    2位小数
                            3010(BC2H)        速度值(只读)
                            3012(BC4H)        总产量(只读)(T)       2位小数
求教:如何写读取、写入程序!!!

找了很多案例都不行!各种错误!怎么就读不出来数据!求教各位大大!
  • 下载积分:+1(jack_zyc)

网友A:
    数值要转换
    QQ:611369538

网友B:
    这个不难,给费用就可以把你解决

网友C:
    出小钱办大事儿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D:
    这485通信模块,直接走Moubds协议通信,接收回来的信息就是仪表原始数值,不用转换,还是蛮好用的。走自由协议要写一堆程序换算,麻烦。

网友E:
    读不出数据不一定是程序的原因,可能是你的接线和参数设定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意见!!!附件案例!!供参考!!
    附件: QJ71C24N-R4与GM8006H称重表MODBUS通讯案例.zip (1163 K) 下载次数:856

网友F:
    请教下,楼主、 为什么我上电plc只发送一次数据。没有接收到回传数据后就不发送数据了吗?

楼主(2019-10-16):
    那就要看你程序是怎么写的啦!

网友G(2020-05-23):
    楼主,你那个有没有遇到过7D13这个错误代码

楼主:
串行通讯模块里 协议设置 接收等待时间 需要设置。。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

网友H:
感觉你做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