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求助

楼主(2019-09-02):
最近公司弄了一台旧机台回来,线头都是齐头剪断的,
老板叫我把它重新弄好,现在线路弄得差不多了。
就是有一个安川伺服,以前没用过,不知道要设置什么参数,
我要走速度模式,10V模拟量控制,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大大们帮帮忙,发一份参数列表给我,多谢多谢!
还有就是复位信号是接在41脚,要怎么设置。
Pn50A设置成8801,Pn50B设置成6518,
伺服报警后给复位信号,伺服无反应。
求解答。

网友A:
如果还没有搞定的话我建议你打安川的服务热线吧,那里的人会告诉你的。因为安川的资料在网上不好下载的

楼主:
早上打了安川客服电话,就叫我设置三个参数,
Pn50A设置成8801,Pn50B设置成6518,Pn300设置成10V
……

网友B:
看说明书啊。网上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