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 808D数控系统中PLC程序用什么软件读取?是什么系列的plc?

楼主(2019-09-02):
公司唯一一台西门子系统的设备,不知道咋搞啊,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step 7 要安装Toolbox 840D 插件
真诚感谢!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840d sl
在step 7 v5.5中装的插件吗?

网友A:
网上找一下看看有没有toolbox用在808d的直接安装后就可以读出plc程序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