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问题???380,220

楼主(2019-09-02):
就是支持380V(Y型),220V(三角形)的三相电机,但是三相380可以接可以,220我该怎么接,电就只有2根线,怎么接220V

网友A:
用变频器就有三相220了,你说的是指电机内部接法不一样外部电源也不一样,并不是要你接家用220

网友B:
中国工业用电是三相380V,有些国家工业用电是三相220V,所以电机厂家生产出来了这种通用电机。只要改变接法就行!

网友C:
两根线220V的电源不能接这种三相电机,只能接三相220v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根线220V的电源不能接这种三相电机,只能接三相220v的电源。
通过(单相220V进线,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也可以用的

网友D:
需要加个电容

网友E:
接成角形,,在接起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F:
1、用220V的变频器
2、加电容将其中一组改为启动绕组也可以只是功率改变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上个图吧,根据电机上的铭牌来接

网友H:
是要三相改单相运行吗?那样转矩会变小哦?

网友I:
看说明书,或咨询厂家

网友J:
你是要接380,还是220v 要改还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K:
要想用三相220的电机,只有用变频器或是专用的变压器二次输出三相220伏的电源

网友L:
380V(Y型),220V(三角形)的三相电机,指的是电机的相电压只能接220V,国家的三相电的线电压是380V,所以只能接成Y型接法。
想要接成△型,需三相自耦变压器降压或使用220V变频器移相成三相22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