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大家好!刚接触西门子,手头有一个Smart  ST20,请问学习的话还要配什么模块,才能相当于西门子224XP

网友A:
配一个2AI/1AO就好了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感谢daocaoren的热心指导,那我买一个把IO 练熟,模拟量学会,做些简单的控制一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楼主gaoxinhang于2019-09-02 12:49发表的 西门子SMART :
大家好!刚接触西门子,手头有一个Smart  ST20,请问学习的话还要配什么模块,才能相当于西门子224XP

224XP 自带模拟量输入是电压型的,如果你练习的是电流型的,你得再想办法

楼主:
我手头事Smart ST20,模拟量电流和电压的都行吧?另外还想请教,smart ST20 支持两轴插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事Smart ST20,模拟量电流和电压的都行吧?另外还想请教,smart ST20 支持两轴插补吗?

想多了,西门子的都没有插补。

网友D:
定位从来就不是西门子的强项

楼主:
啊?这样啊,那西门子插补怎么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西门子的都没有插补。

什么叫插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定位从来就不是西门子的强项

不是强不强的问题,是功能定位和销售策略的问题。要都像日系一样,小PLC都可以做直线或圆弧插补,大概会降低自家运动控制家族产品的销量吧?

网友G(2019-10-12):
smart s7 200 版本2.4升级库文件?

网友H:
自己写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