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小数运算问题

楼主(2019-09-02):
X/Y=Z,把Z赋值给M,这4个数都是小数,我应该用什么寄存器和指令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楼主:
用的信捷XL3-16PLC,路过的大佬们,求解答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A:
自己去信捷官网下载对应型号PLC的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引用楼主你好啊朋友于2019-09-02 13:28发表的 信捷PLC小数运算问题 :
X/Y=Z,把Z赋值给M,这4个数都是小数,我应该用什么寄存器和指令
正常的四则运算不可以吗?感觉X/Y=Z然后mov传送到一个D寄存器里,如果一定要传送给M继电器的话可能要写宏指令作比较,我也只是给个思路,因为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