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PLC:三菱FX3U32MR/ES,模似输入模块    FX2N-8AD 通讯模块:FX3U-64CCL,输入扩展模块:FX2N-16EX,输出扩展模块:FX2N-16CYT
新手有几个问题请教:
1、需要配置模拟输入模块吗?还是PLC自动会识别?
2、怎么读取模拟输入的信号,FX2N是6路10V电位器信号,还有一路是24V的位置检测。怎么在PLC读取这几路信号?用的是GX WORKS2软件
3、几个模块需要分先后吗,还是随便怎么排都可以。(与PLC的位置)
4、与威伦的触摸屏怎么配置通讯?在GX WORKS2软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配置
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吗?

网友A:
1.不需要配置的
2.使用from指令读取相应的通道
3.和维纶触摸屏通讯只需要在维纶的触摸屏编辑软件的系统参数中的设备里面选择相对应的PLC就可以通讯了,最主要还是看你的通讯接口
4.模拟量一般读取的是0-10V、0-5V或者4-20mA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