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触碰萤屏时间

楼主(2019-09-02):
各位师傅,在下使用三菱GS2110 ,使用GOT内的时间软件,却无法设定时间,时间一直是不准确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当然可以设置,在触摸屏的初始画面里面有时间设置,你把时间校准即可

网友B:
GS2110没有电池,所以自己没时间,要从外部机器获取时间
一般就是读PLC的时候,在软件设置一下
然后从屏的系统 菜单时间中,或者用PLC软件校准一下PLC的时间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在触摸屏的四个角你摁下,然后修改为实时时间。

楼主:
无法直接使用GOT软件里面时间设置,我现在是用PLC里面的时间指令来搬到一个D值显示,是GS21 这系列无法用GOT软件里面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