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之前做项目用三菱的Q系列,L系列PLC的以太网端口连接路由器来编程,一切正常,现在换三菱的FX5U系列的PLC连接路由器,可以连接,就是连接不到1分钟又掉线,频繁掉线根本没办法使用。直接用网线连接就没这问题,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问题呀。

网友A:
从IP和信道入手,就是路由器设置问题,不能是自动,要手动配置

网友B:
没有这种问题,和PLC所有连接设备包括电脑全部在一段IP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问题,和PLC所有连接设备包括电脑全部在一段IP下

我是用的无线路由器,电脑连接无线路由器的WIFI无线编程的,同样的设置,在三菱Q系列和L系列都没有问题,FX5U能连接,就是频繁掉线。打三菱400客服电话,说无线路由器要设置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都有设置,也是一样频繁掉线,麻烦

网友C:
WORK3通讯设置要设置成集线器方式连接,不要设置直接连接,这样改绝对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真诚感谢!
  • 枕星河之倒影兮与星光同流,望群星之包覆兮随繁星同辉。

网友D:
    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E:
    TCP UDP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RK3通讯设置要设置成集线器方式连接,不要设置直接连接,这样改绝对解决问题。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用Q和L系列也是这样指定IP通信没问题,GX Works3界面不一样,没有想到这个原因

网友F:
    WORKS3在哪里设置成集线器方式连接,方便图片吗?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用Q和L系列也是这样指定IP通信没问题,GX Works3界面不一样,没有想到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WORKS3在哪里设置成集线器方式连接,方便图片吗?

    GX Works3软件上标题栏依次点击:在线—当前连接目标—其它连接方式—打开那个连接目标指定Connection,然后双击那个黄色图标“CPU模块”,就看到了。

网友G:
    认真学习吧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H(2021-11-19):
    这种PLC软件里面要不要设置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