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外部按钮控制触摸屏页面切换

楼主(2019-09-03):
本人想实现用PLC的外部按钮开关 来控制触摸屏的屏幕1与屏幕2之间来回切换
例:按钮打开屏幕跳转至2 按钮关闭屏幕跳转至1
主要也是用于手/自动的切换
有朋友知道应该如何实现吗 富士触摸屏TS1070 欧姆龙PLC CP1E-N40

网友A:
没用过富士的屏,我用过的屏是可以做到的,指定一个数据地址对应于屏的画面地址,比如指定D100这个地址,当它=1时触摸屏显示编号为1的画面,为2时则显示2号画面,按钮的作用就是接到PLC改变D100的数据,两个按钮加减,单个按钮循环都可以,随你喜欢,我是做了三个按钮,可以不用接触到屏而设定屏上所有数据,当然这个还要PLC程序配合,跳转到不同画面三个按钮有不同的功能。
下载积分:+1(long133445)

网友B:
只要通讯就可以做到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