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电源0V接地有什么好处坏处

楼主(2019-09-03):
我发现很多欧美进口的设备电柜里不管有几个DC24V的电源,它们的0V都会与地线接在一起,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抗干扰增强,有的说根本不能接地,那到底0Ⅴ该不该接地,有什么好处坏处

网友A:
接地没搞过,并两个开关电源的0V

网友B:
看设备 静电要求高的可以接地

网友C:
没好处,如果遇到烧焊的,不走运的,系统会莫名其妙的挂了

网友D:
看情况,如果地不干净 还不如不接,干净的话,接地好些

网友E:
24V的0接地, 烧电焊分分钟把你挂掉;24的0搭到AC220V,你的模块伺服可能都得烧。我们接线的
标准参考接线手册, EMC标准。

网友F:
国内的,如果你PLC是NPN的,然后你把COM接地,你的信号如果破皮是不是得误动作了。欧洲好像基本都是PNP的

网友G:
一般不用接地,由于地线大部分做的不好,接地反而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