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卡住烧了副绕组线圈,如何做过载保护

楼主(2019-09-03):
单相电机卡住烧了副绕组线圈,如何做过载保护

网友A:
加热继电器、电机综合保护器、温度保险、电流保护器,快熔

楼主:
哪个成本低

网友B:
快熔 热继电器成本低

网友C:
单相电机烧起动线圈,负载大,电机转速起不来烧线圈,离合片打不开也烧线圈,要查根本原因,

网友D:
热继电器不是三相嘛

网友E:
单相电机功率多大?功率小也可一使用变频器控制,但不能使用电容。

网友F:
加一个进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的变频器,选一个三相的电机,这个电机就别修了,像这样,电机力大,且又不会坏,还可以调速。。。。

网友G:
加个热继电器就OK

网友H:
选用适当电流的断路器就解决了,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