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不可以与只支持Profibus的设备通信

楼主(2019-09-03):
现在有5个只能支持Profibus通讯的仪表,鉴于对西门子PLC不怎么熟悉,想用三菱PLC与其通信只是简单的读取仪表数值,想用外面现有的Modbus转PROFIBUS网关,三菱PLC能不能作主站与仪表通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三菱Q 系列有专门的dp网络主站模块, FX不清楚

楼主:
几千大洋一个!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就算有哪个模块比你5个仪表估计道要贵

网友C:
那种网关估计比你的5个模块还贵

网友D:
老老实实用西门子吧

网友E:
你这是要modbus从站转换成DP主站,有这样的网关吗。最便宜的还是1200+DP主站模块

网友E:
DP从站转换成MODBUS 主站的网关到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