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目前有一案件,欲讓伺服在1秒內進行4次以上的變速
目前使用指定變速的方式,最多做到1秒兩次,誰有類似的使用經驗或案例可以分享
或者能給我指點一下

网友A:
台湾老弟,你都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速度模式还是定位模式,速度怎么变?

网友B:
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高速度变化响应

楼主(2020-01-14):
速度模式下做飛剪,切的東西須根據印件的尺寸以及切刀的尺寸做速度微調,最高速的情況下每秒能過4模左右,必須變換4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老弟,你都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速度模式还是定位模式,速度怎么变?

速度模式下做飛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高速度变化响应

印刷界內叫圓刀模切,自動化業界的判定的話,應該是飛剪的應用

楼主:
切刀形式各異,主要看需求的產品形狀而設計

複雜的是印件在印刷過程中,尺寸會有變化,由於是軟材料,所以會有拉伸的情形,所以印件印好後,一整卷的印件,雖是印刷相同的尺寸,但整體會有1~3mm的誤差,切刀得依據尺寸誤差,調節追剪的速度

送紙跟追剪的關係是,送紙速度固定,追剪動作變速

追剪速度>送紙速度:切出來尺寸會比預定小
追剪速度<送紙速度:切出來尺寸會比預定大

网友C:
恐怕你走速度模式不行,要用位置模式,还必须用到电子凸轮。以送纸轴为主输入轴,切刀轴为从轴按凸轮曲线跟随主轴运动。要有一个虚拟轴作为主轴副输入轴进行材料拉伸的补偿运动。当然,还必须配置一个能检测色标的传感器,来提供材料的拉伸量,将这个拉伸量送入主轴副输入轴,这样主输入轴的运动与主轴副输入轴的补偿运动合成在一起,输出给切刀轴
  • 下载积分:+1(yl_p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eechengyu) 热心助人!

网友C:
    之所以要有QD77MS模块,就是该模块有电子凸轮功能,否则为什么不用QD75模块?

网友C:
    理论上讲,如果切刀一周的长度等于产品长度,切刀切向速度只要等于送纸轴速度(也叫同步速度)就行;切刀一周的长度大于产品长度,切刀先加速到同步区,再减速到同步速度,在同步区完成裁切后再加速到原点;切刀一周的长度小于产品长度,切刀先减速到同步区,再加速到同步速度,在同步区完成裁切后再减速到原点。

网友C:
    电子凸轮曲线就按上面所说的设定

楼主:
    使用位置模式,就變成間歇式的動作了,需求者不會接受

网友C:
错,电子凸轮下的位置模式不一定是间歇是动作,主要取决于主轴的状态,主轴是连续动作,则从轴也是连续动作,如主轴是点动,从轴也是点动状态,反正从轴是跟随主轴运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要更新一个观点,不能认为伺服的位置模式就一定是间歇动作。像QD75控制伺服时完成多个定位时,如果参数里选择是“结束”,则动作是间歇的,如果选择是“轨迹”,则多个定位动作之间是连续的

楼主:
我目前主軸(送料軸)是速度控制,從軸(切刀軸)用同步模式進行跟隨,還有一個虛擬的補償軸,用來補償印件+累積的飛剪誤差,補償軸動作時則切刀軸會有變速

印件誤差的計算是:印件一模跑動的距離,例如一模300mm可能會出現298~302mm間不等的尺寸,檢測這段是用色標傳感器檢測印刷標記點,計算送料軸標記兩點上沿觸發時的累計跑距
累積的飛剪誤差=(切刀軸標記點上沿觸發時切刀軸的位置)-(印刷標記點上沿觸發時切刀軸的位置)

現在的狀況是一秒內變速一次都還跟得上,當速度上去偶而需要一秒內變速兩次時,就會出現較大的誤差,超出容許的0.5mm

网友C:
色标传感器的反应速度,伺服的加减速能力都有关系。同时,最好追加一个虚拟主轴,把切刀轴跟随送纸轴的方式改为切刀轴,送纸轴都跟随这个虚拟主轴,这样就没有传输延时了

网友C:
另外问一下,送纸轴是伺服还是变频器?

网友C:
送纸轴如果是变频器,则肯定会有编码器作为主轴的,这样的话,编码器要做相位滞后补偿

楼主:
都是伺服,用虛擬主軸嗎,兩軸伺服都當從軸,這是個思路,我再試試,謝謝你

网友C:
具体的相位滞后补偿时间及其时间常数三菱的手册上查得到

网友C: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输出轴(切刀轴)要做相位滞后补偿,如果做了补偿,还要看一下补偿得够不够,具体计算值:相位超前时间t1=1000000(us)除以伺服参数PB07的值;相位补偿时间常数设为10ms即可。为了保证PB07的值恒定,伺服参数要将自动调谐改为手动。切记,因速度变换而产生误差主要都是相位滞后产生的。一般这个滞后包含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滞后,如果你设备是伺服输入轴,而且伺服输入轴参数中选的是进给当前值,这样输入轴不要做相位补偿
  • 下载积分:+1(18363975407) 好贴好贴!

楼主:
    年後我再試試,目前按我之前的設定為伺服軸做主軸,我並沒有做相位滯後,一樣產生了誤差,後續改用虛擬軸作主軸時我再視情況做調整,感謝了

网友D(2020-02-24):
    这动作并不是常规位置控制或者速度控制,这是标准的两轴电子凸轮。

网友C:
现在可以判定输出轴(切刀轴)做相位滞后补偿即可解决因速度提高导致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