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松下伺服485通讯

楼主(2019-09-03):
现有一个项目,要用三菱FX3U和松下A6进行485通讯。但我现在不清楚怎么找到其内部地址,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去查一下松下A6的手册 一般在设置参数后面会带上该参数的地址 那个就是标准的MODBUS地址
松下伺服485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