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触点问题

楼主(2019-09-04):
仪表端有一组NO/NC触点,一个公共线。
可不可以将常闭点串入220V控制回路,常开点进PLC DI通道?主要是两个触电共用一个公共点

网友A:
可以的,NONC一个公共端,另外两个NONC另一个口,完全可以但是一有公共端,一边都是220的电的话,接PLC那边就加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可以,不过进plc的需要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求助一下,关于触点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