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u直连程序请教

楼主(2019-09-04):
[DRVA K20000 K1000 Y0 Y3]
如上这个y3是控制定位方向的,
正转时这个要不要重新写条件触发y3线圈闭合,
反转时要不要断开y3的条件?
还是k20000时它直接自动闭合线圈,-k20000时它自动断开线圈?
还有这个y3我可以写成其它吗,是不是要和回原点的方向吊用同一个点?
知道的大神们告知一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正转时,Y3自动亮,反转时Y3会熄灭
DRVA是绝对定位,是正转还是反转,要取决当前地址和指令地址的差
真诚感谢!

网友B:
DRVA是绝对定位,
比如你现在在0位置,DRVA K20000 K1000 Y0 Y3就进20000个脉冲,
假如你要回到1000脉冲的地方,DRVA K1000 K1000 Y0 Y3,这个时候Y3就会有输出了
真诚感谢!

网友C:
学习中,,,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