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控制 伺服定长运行 暂停 继续运行

楼主(2019-09-04):
LG PLC 控制 伺服定长运行 暂停 继续运行 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发脉冲就定位咯,指令条件OFF就停止,ON就继续完成咯

网友B:
LG是原先的老品牌。现在改为LS。其有两款PLC系列,不知道你所说的哪款系列!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