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之前用相对位置模式做过定位补偿,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具体的就是有个旋转机构,每次定位之后,下次去这个位置距离就不一样了,当然误差距离可以忽略不急,但是随着定位次数,误差会放大百倍,这样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步进电机要走的位置有四个位置,只能用绝对位置模式定位了,大体思路也有了,就是这个位置每定位10次,将位置寄存器脉冲加一定个数,想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就是有个旋转机构,每次定位之后,下次去这个位置距离就不一样了,当然误差距离可以忽略不急,但是随着定位次数,误差会放大百倍,这样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步进电机要走的位置有四个位置,只能用绝对位置模式定位了,大体思路也有了,就是这个位置每定位10次,将位置寄存器脉冲加一定个数,想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思路

看你所说的步进电机有如此之大的定位误差吗??肯定是丢脉冲或者是被干扰。步进没你所说的那么差劲!!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网友B:
两个问题:
1.步进 是开环  第一个顾虑 丢脉冲  第二个顾虑过载丢位置
2.考虑伺服,但是尽量选择那种可以设定多少脉冲旋转一圈的伺服 有些是没有这个设置的 是设置分子分母的 这种就要在一圈上做文章,也就是在第4个工位做消除计算误差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网友C:
你不会设定一下动作多少次会一次原点吗?????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步进害人的,慎用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步进害人的,慎用

步进便宜不少,再说了谁说步进害人,步进丢步通常是,启动速度太高,加速度太大/或者加速时间太短,又或者阻力大了和负载过重引起的丢步。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回复5楼,一分钱一分货,步进怎么就害人了,你想精度高直接上直线电机啊。再说了,步进的精度也不差,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步进害人的,慎用

自己拉不出屎怪,地球没有吸引力。
没有丢步哦,想人为每次去位置4多走5个脉冲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F:
把原点感应器往中间放,在运行的过程中回原点。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