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这种315型号的CPU在网上都很难查到它的相关信息,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不是西门子

网友B:
这是德国惠朋,可以用西门子S7-300软件打开它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德国惠朋,可以用西门子S7-300软件打开它的程序

那可不可以用S7300对它编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可以用S7300对它编程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就是利用这种CPU的Probibus与西门子几个ET200远程模块通讯的,真搞不懂为什么不用西门子自家的315CPU,这种CPU可以用S7 300打开程序,那能不能对它编程

楼主:
能不能用西门子S7300的编程电缆对其上下载程序

网友B:
可以的,因为这个牌子CPU比西门子CPU价格便宜

网友C:
这个可以用西门子的STEP7编程,也可以和西门子300的模块连接,价格比西门子的便宜不少。
QQ: 2490453455

网友D:
完全可以的,西门子以前就找VIPA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的,西门子以前就找VIPA代工的。

那我用S7300编程软件对惠朋这个CPU编程找不到这个CPU怎么办?我看过相关资料惠朋315CPU对应的是300的318CPU,意思是不是在300的编程软件里选择318CPU就可以了,还是要添加什么文件才可以

网友B:
是啊,314对应也是318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