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4):
如题,采用的1214C PLC,用的两个单轴伺服,走的绝对运动定位,Y轴大概要走20多段运动,Z轴大概30多段运动。两根轴不需要同步,一根轴运动完成后,另外一根轴才动。
问题1:每一次调用绝对运动都需要给上升沿,想请教老鸟们是怎么处理的?差不多一起60段的运动轨迹
问题2:现在我采用的就是用轴的绝对运动.done做当前运动完成的判断,完成一段就记一个上升沿加计数,但是我用梯形图,写了太复杂,请问老鸟们都是这么处理的嘛?
就打个比方,Y轴先运动第一段,完成信号给到做判定,将Z轴目标位置move到Z轴绝对运动当前位置,再允许Z轴做第一段运动。我这样写对于我这种工艺需求是不是太复杂,我试过写了10段运动轨迹左右,就写了差不多十几段程序段(梯形图)
现在我想请教各位老鸟,如果换个思路,用SCL的case of 多条件分支,有没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用寻址做 每次运动完 当前运行段+1   然后 通过对应段数  将对应的数据move到 运行寄存器里      只要写一段就好了

楼主:
大佬,那启用绝对运动指令这里怎么处理呢?每做一段运动,位置填进去后,再启动下一段则需要再给一个脉冲上升沿,我有接近60段运动,分别两个轴。
引用 网友A:
用寻址做 每次运动完 当前运行段+1   然后 通过对应段数  将对应的数据move到 运行寄存器里      只要写一段就好了

网友B:
分好程序块,就这样一点一点码出来。

楼主:
就用这种标志位嘛?大佬
引用 网友B:
分好程序块,就这样一点一点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D:
学习学习,答疑解惑

网友E:
可以用绝对定位  然后用变址寄存器去修饰寄存器 这样程序就一段就够了

楼主:
大佬,你说的是三菱的变址寻址嘛?我用的西门子,能给我详细讲讲嘛?求指教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绝对定位  然后用变址寄存器去修饰寄存器 这样程序就一段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