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编程线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9-09-05):
S7300的编程线可不可以兼容VIPA惠朋CPU的,还是要专用编程线,哪里有卖

网友A:
S7300的编程线可以兼容VIPA的

网友B:
通用的,就连编程软件都通用。

楼主:
我昨天试了可以通讯,但有一个问题,我上载程序时一会就提示什么连接中止,查看帮助说CPU SF报警,因为CPU是利用PROLIBUS通讯控制几个ET200远程模块,其中有一个模块的通讯口坏掉了造成CPU SF报警灯亮,那是不是如果CPU报警了就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C:
这个和上载程序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