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滤波器

楼主(2019-09-05):
AC220V的PLC可以加滤波器抗干扰,那DC24V的PLC需要加什么抗干扰,在开关电源前面加滤波器?

网友A:
shide
专业打酱油

网友B:
一般市面上好一点的开关电源就带有电源滤波器,当然如果因为现场的安装要求高,也可以配置开关电源专用的滤波器。

网友C:
现在我们弄的电柜就是 380V进220的变压器,在由220V的滤波转进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出来在接一个直流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