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5):
CP1H怎么传送常数浮点数,我之前没试出来,直接用的FLT转的,

网友A:
先乘以10的几次方传送后再除以10的几次方。可以这样

网友B:
用MOVL指令传送

网友C:
+F 常数 +0.0  DXXX
  • 下载积分:+1(coliuoru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 常数 +0.0  DXXX

    正解,谢谢,CP1H的MOVL不能直接传送浮点数常数,只能用四则运算,CJ的可以

网友D:
    那个加法能实现12.345么?也就是带小数位,不是102.0或23.0等整数之类的?
    如果不能,那就去网上下载个浮点数转二进制的软件,将浮点数先转换为二进制表示的整数,然后将这个整数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即可,当然明面上看是二进制整数,实际已经是浮点数了,可以参与浮点运算了,如果以浮点数监控的话,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解,谢谢,CP1H的MOVL不能直接传送浮点数常数,只能用四则运算,CJ的可以

    这个好像只能是整数对应的实数,也就是1.0,102.0,之类小数部分是0的,如果小数部分不是0的再用4则运算就太麻烦了

网友D:
    当时也为CP1H的浮点数发愁,后来发现可以在符号表里定义浮点常数,也就是定义一个符号,但数据类型设置为Number类型,在后面的一列里设置为浮点常数即可,这个功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没有仔细看软件的帮助,可以是任意的浮点常数,带小数部分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现将浮点数转为以二进制表示的整数再传送给寄存器

网友D:
    陈忠平的《欧姆龙CP1H系列PLC完全自学手册》第47页可以查到,也可以查看软件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加法能实现12.345么?也就是带小数位,不是102.0或23.0等整数之类的?
    如果不能,那就去网上下载个浮点数转二进制的软件,将浮点数先转换为二进制表示的整数,然后将这个整数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即可,当然明面上看是二进制整数,实际已经是浮点数了,可以参与浮点运算了,如果以浮点数监控的话,就能看出来了

    可以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只能是整数对应的实数,也就是1.0,102.0,之类小数部分是0的,如果小数部分不是0的再用4则运算就太麻烦了

    一样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也为CP1H的浮点数发愁,后来发现可以在符号表里定义浮点常数,也就是定义一个符号,但数据类型设置为Number类型,在后面的一列里设置为浮点常数即可,这个功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没有仔细看软件的帮助,可以是任意的浮点常数,带小数部分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现将浮点数转为以二进制表示的整数再传送给寄存器

    我试了,你说的方法,好像不行啊!就算可以,也没四则运算来的方便!

网友E:
先用FIXL,再传输。然后再用FLTL试试。

网友F(2019-10-09):
直接做转换

网友G:
学习了,方法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