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接入风机电源有问题吗?

楼主(2019-09-05):
零线直接接入,控制火线。

网友A:
这是标准接线法 别忘了电机需要接地

网友B:
这是点动单起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风机容量大吗,大的话用接触器控制一下好,

网友D:
难道火线直接接入,控制零线?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线路不完整。一次可以这样接。

网友F:
用交流接触器控制

网友G:
中,没毛病。

网友H:
是不是还应该整个启动电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可以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