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变频器 电位器给定和PLC模拟给定如何手自动切换?

楼主(2019-09-05):
风机需要变频控制,手动模式靠按钮启停,电位器0-10V给定频率,自动模式时由外部压力变送器plc模拟给定进行控制,“手动、自动”通过什么切换?怎么接线

网友A:
通过继电器就习惯了,如果是西门子变频器,还可以通过参数切换,在MM440变频器用户手册有讲到的。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学习一下

网友C(2019-10-08):
变频器端设定模拟量输入,PLC的一路模拟量输出模块直接接变频器,电位器接PLC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过程序切换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D(2019-11-07):
通过设定变频器的参数,切换频率设定信号源

网友E:
电位器接入PLC的ad上,da给变频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