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简单通信出故障,在线求指导!

楼主(2019-09-05):
如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升级估计啊 高工

楼主:
您好,是要升级固件对吧

网友B:
固件升級
+1
真诚感谢!

网友C:
如果是FX5U的话,需升级固件到1.110以后(序列号17X****及以后的产品)
我转发的固件: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1897.html
真诚感谢!已经搞定,就是这个原因,多谢了

网友D:
固件和软件版本都有要求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