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定位控制的两个选择条件

楼主(2019-09-06):
控制方式:位置控制。
控制器最高脉冲频率/伺服电机额定转速= 转/秒,转/秒 ×60 这个是计算最高速度转/分钟。
如果是控制精度的话应该用什么公式带入计算呢?
例如丝杠,螺距10mm,电机额定转速2000转/分钟 ,一转2500脉冲,PLC最高频率100K,无减速机,要求移动距离100mm,精度0.001mm。
应该怎么计算呢?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1.以精度为首要考虑因素。
2.以速度为首要考虑因素。
大家在做程序的时候,是怎样取舍的呢?
如何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兼顾速度呢?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10.000mm/2500脉冲=0.004mm/脉冲,光是电气精度就达不到0.001mm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mm/2500脉冲=0.004mm/脉冲,光是电气精度就达不到0.001mm
例如松下A6伺服,一圈脉冲数是可以根据控制要求来更改的啊!
如果把一圈脉冲数改到10 000 可以实现吗?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10.000mm/10000脉冲=0.001mm/脉冲,电气精度达到最低标准,此时马达最高速为(100K脉冲/秒) / (10000脉冲/转)=600转/分钟
电气精度很容易达到要求,难的是机械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真是好人!

楼主:
楼上说的是,最终决定精度的还是机械精度!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