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6):
有一台激光打标设备,使用的三菱GOT1000触摸屏、FX1N的PLC,触摸屏有一个产量(D300),想把产量导出来,如何将产量实时显示在PC或者电视机?

网友A:
需要有通讯。 PC上找人用VB做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和PLC通讯显示出来。

或者你买一个大的数码管,然后让PLC控制数码管显示也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加一个数采网关,可以跟触摸屏共用编程口,通过网络数据采集数据直接写入数据库;
然后做个界面显示即刻,还可加上历史记录查询功能;
这里有范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23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