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标签块写入后,无法读取程序出来

楼主(2019-09-06):
如图简单写入一个FB块,然后写主程序,写入到PLC后,无法读取出来

网友A:
你是怎么做到的???,,写进去能用,但是不能读出来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建立标签后,与PLC程序不一致时,无法读取, 可以新建一个空程序带标签的就可以读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标签后,与PLC程序不一致时,无法读取, 可以新建一个空程序带标签的就可以读取出来了
没用的,一样也不行,如果新建梯形图,读出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