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6):
不知道图片上传成不成功
为啥aiw12的值一直为0啊,我用万用表量的是有电流的 ,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的呢。

楼主:
是我线接的不对么。严格来说传感器应该是三线制的 正负电源2根 ,信号输出一根,然后问了下供应商说 输出电流是输出信号线跟电源负极间的电流,然后我信号线接的0+,电源负极并联一根出来之后再接到0-

网友A:
看你理解的三线好像接近开关一样,检查一下你的是标准0-20ma或者4-20ma信号吗?并且组态里面电压电流选对了吗?再看你变量地址链接对了吗?都弄对了应该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理解的三线好像接近开关一样,检查一下你的是标准0-20ma或者4-20ma信号吗?并且组态里面电压电流选对了吗?再看你变量地址链接对了吗?都弄对了应该就对了。

组态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但实际上AIW12这个值一直是0啊,状态监控表里边监控的也是一样的值

楼主:
我也是有点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把你的模块的负和开关电源的负连起来,有个词叫形成回路
爱家爱china

网友C:
确定传感器是三线的吗?应该就是你接线的问题

爱家爱china

网友C:
你的模块安装好了吗?灯怎么不亮?》

网友D:
原来是回路电路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块安装好了吗?灯怎么不亮?》

搞好了 ,确实是接线的问题,但是,模块上面的灯是不亮的,没有用过这个模块,也不知道这灯是亮还是不亮,我也不纠结了,功能实现了就行了。

网友E(2019-10-15):
楼主你好! 问一下  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是那根线接错了,我现在也遇到情况和你当初遇到的一模一样,也是三根线的传感器,万用表测量也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问一下  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是那根线接错了,我现在也遇到情况和你当初遇到的一模一样,也是三根线的传感器,万用表测量也有电流

之前共0V去了,应该是接共一根24V,然后跟信号输出那一根形成回路。具体要看你那个传感器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