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0V1报警求解

楼主(2019-09-06):
请教大家:
公司大部分水泵用的是三菱F800系列11KW变频器,水泵功率11KW,运行过程中时不时就出现E.0V1报警,导致水泵停机,复位重启后能正常使用。
每个电柜有7台11KW的变频器,故障随机不定时出现,很是麻烦,求高手指点。。。

网友A:
E.0V1 加速时再生过载
解决方法: 参数pr.882 设定为1 启用再生回避功能 (因为F840没制动电阻,启动或停止时可能报过电压)
谢谢指导,我调整一下试试看。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网友B(2019-11-05):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这里有4台也报这个,不定时的报,求高手指导
pr20调整为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