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4与串口标准MODBUS通讯调试

楼主(2019-09-06):
串口没打开情况下,PLC上电只发一次数据,指令GP.PTRCL.我是用时间间隔执行的
没有收到回传数据就不执行发送了吗?
不能执行命令一次发送数据一次吗?
请教下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1,正在执行的命令可以执行取消,,,,,,,,
2,你可以设置一下命令响应时间,错误后复位取消执行再发送
3.你还可以设置发送一条报文,接收一条报文分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