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欧姆龙脉冲输出暂停

楼主(2019-09-06):
比如欧姆龙的CP1H用 PULS指令走2000脉冲,走了1000脉冲的时候,用INI终止脉冲输出了,继续走剩下的脉冲?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绝对值,重启动就行

网友B:
先建立坐标系,只要是再计划内的都可以继续。

网友C:
再次激活指令就行,轴脉冲指令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