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9-09-07):
最近一个项目上两个轴,导程和减速比各不一样。但是在某一段定位中需要两轴以相同的速度走相同的距离。
刚开始我认为把两个轴的脉冲当量设置成一样,比如0.01mm/puls.然后两轴给予相同的速度分别定位就可以满足了。
但是今天试机的时候,JOG相同的速度,负载速度差别好大。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思路有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想过插补,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因为没有搞过。

网友A:
选择电子齿轮比有两种以上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电子齿轮比有两种以上的伺服驱动器
电子齿轮比有两种以上?怎么理解呢。
我用的伺服是松下A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