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S7-200 485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9-09-07):
各位大神,
plc端口0接电脑上面检测485通讯正常,plc端口1接流量计,流量计上面可以看到有通讯的符号,但是把端口0断开与电脑连接,去接触摸屏,这个时候通讯又不通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种情况重点看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2019-10-25):
你的上图片让大家帮你分析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