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7):
客户要求统计工作时间,自己写了个程序如下。
实际工作时,并不是按1秒加1。好像这个时间的长短根程序步数还有关系。
原因是啥?大神们是否深度了解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工作方式。跟扫描周期是否有关。
如果我改用中断,如何准确定位一秒?就是类似时钟一样。
附件: CESHI.rar (158 K) 下载次数:66

网友A:
你试下这样行吗?
两个程序都测试了,我的有误差,你的没误差,测试1分钟。
附件: CESHI.rar (159 K) 下载次数:85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两个程序都测试了,你这 ..

网友B:
    有个读时间的,工作一个读,结束一个读 就OK了
    这个我也用了,每一秒的变化计一个数,计数准确,但是时间显示不均匀,可能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C:
    用特殊继电器。
    m8011-m8014
    真诚感谢!

网友D:
    在定时器中断里做
    真诚感谢!

网友E:
    直接用M8012来统计。
    ld m0   ldp m8012
    inc d0
    真诚感谢!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真诚感谢!

网友G:
    从理论上来说,PLC的定时器最大会产生2个扫描周期的误差,而你这个程序在这个固有的误差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所以如果你的程序运行时间比较长的话,是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我用信捷,50 ..

网友H:
    试一下这个
    真诚感谢!
    附件: 计时.rar (375 K) 下载次数:62
    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

网友I:
    读取PLC时间节点,然后结束再读取PLC系统时间节点,两个做减,Q系列是DATERD指令。。望采纳!!你这样计算出来的时间不准确的,有扫描周期误差的。。
    真诚感谢!

网友E:
    对于工作时间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来说,几微秒甚至几十秒的扫描时间的影响微不足道。
    试了下用时间继电器偏差还是挺大的,一分钟就累积出一秒以上了。我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