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E71-100怎么使发送的数据类型是16进制的

楼主(2019-09-07):
遇到一个问题,使用三菱的这个以太网通讯模块经过转换模块转换成RS485与仪表通讯,但是这个仪表只接受16进制的数据, 而以太网模块发出的数据类型是字符串类型,请教一下这个该责怎么处理,用串口调试助手必须勾选已16进制发送才能得到返回值

网友A:
运行设置中的 通信数据代码设置里的 2进制与ascii,这个用SMLP协议是能改变通信代码,
你可以试下用UDP发送报文
如果仪表支持MODBUS直接用以太网算了,如果不支持可以话,也可以自己建报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