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GX Works3 Ver.1.056J
GX Works2

请教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这两软件区别,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最新的FX5U只能用GX3软件,而且GX3软件对电脑硬件要求更高。低版本的FX3U PLC或者再低FX2N可以用GX2,相对的对电脑配置要求也低点。
拆二代

楼主:
GX3不向下兼容GX2的所有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X3不向下兼容GX2的所有功能吗??

完全不兼容, GX3只用于FX5U和R系列PLC,如果不用这二项,还是用GX2好。

网友C:
GX WORK3用于IQ-F R系列PLC
GX WORK2用于FX Q系列PLC
GX WORK3 兼容GX WORK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网友D: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E: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F:
这么说吧,你用WORK3编程Q系列的时候,会弹窗WORK2软件来给你编程,刚用的时候我都懵圈了。哈哈

网友G:
FX3系列、FX2系列、Q系列、L系列使用works2 ,FX5使用works3,但是在works3下新建程序的时候有FX的PLC选项,但是打开的还是works2的,显示是的是一个兼容模式,在以前我测试过,不安装works2只能单单使用FX5的PLC。

网友H:
引用 网友C:
GX WORK3用于IQ-F R系列PLC
GX WORK2用于FX Q系列PLC
GX WORK3 兼容GX WORK2
[attachment=236918]  [attachment=236919]

这个不兼容吧,打开fx文件,提示要打开works2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GX WORK3用于IQ-F R系列PLC
GX WORK2用于FX Q系列PLC
GX WORK3 兼容GX WORK2
[attachment=236918]  [attachment=236919]

不兼容吧,只是打开works3的时候如果选择FX3的话会联动启动G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