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FX-3GAPLC读取来伺服驱动器反馈的脉冲触发相机拍照,  伺服运行中每0.1mm触发一次,  伺服AB相脉冲如何读取?  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我看手册编码器AB相是差分信号,是否要差分转集电极?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反馈回来的是差分脉冲。

PLC一般要加一个FX2N-1HC  或FX3U-2HC 才能接收。

我也见过有人做过一个小电路板,可以转成集电极信号,但最开始和最后的脉冲会有误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0.1mm拍一次,拍得过来吗

网友C:
为啥会有误差呢?用高速计数模块就没问题吗?我马上就要用这个,选项还没确定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反馈回来的是差分脉冲。

PLC一般要加一个FX2N-1HC  或FX3U-2HC 才能接收。

我也见过有人做过一个小电路板,可以转成集电极信号,但最开始和最后的脉冲会有误差。

网友D:
淘宝上有卖的.差分转集电极的小板子

网友E:
我们设备一直用这种板子,但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稳定用几年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