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如题 端子图在下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7-1200的PLC为晶体管的类型,但是输出的COM是不是需要接一个外置24V吗?如果不接电压的话岂不是浪费很多点位,但如果接了电压的话对变频器的端子不是会烧坏吗?因为之前三菱的E700端子控制COM端就不能接任何电压的

楼主:
这是S7-1200的接线图

楼主:
来为大佬教教我

楼主:
问题一:S7-1200如何使用端子控制G120变频器别如何接线
问题二:变频器不是一个频率还有一个方向的吗?为什么在G120变频器上看不出来哪些端口是频率和方向的

网友A:
引用楼主陈仙子915于2019-09-09 10:56发表的 西门子S1200如何如G120进行端子控制 :
如题 端子图在下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7-1200的PLC为晶体管的类型,但是输出的COM是不是需要接一个外置24V吗?如果不接电压的话岂不是浪费很多点位,但如果接了电压的话对变频器的端子不是会烧坏吗?因为之前三菱的E700端子控制COM端就不能接任何电压的

不知道,你想问啥?G120接线是一回事,你问西门子400的G120技术支持台,G120的控制和PLC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假如是端子启动,就如你所说,三菱,也只是CW和COm短接,或者CCW和COM短接,西门子也是一样的,问G120技术服务台就好了。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请问在哪问技术服务台?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啥?G120接线是一回事,你问西门子400的G120技术支持台,G120的控制和PLC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假如是端子启动,就如你所说,三菱,也只是CW和COm短接,或者CCW和COM短接,西门子也是一样的,问G120技术服务台就好了。

网友B:
要看G120的手册来设置参数,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可以设置频率和方向,接线要看用什么控制方式啦,它有多段控制、模拟量控制、总线控制,还有接一组变频器报警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G120的手册来设置参数,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可以设置频率和方向,接线要看用什么控制方式啦,它有多段控制、模拟量控制、总线控制,还有接一组变频器报警输出信号

请问多段控制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B:
就是DI0-DI5这六个数字量输入,还要设置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才行,控制方式和频率值也要设置,S7-1200可以输出的COM不必接外部24V电源,只需要在G120变频器的端子31、32接一个外部输入24V电源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