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控制一个气缸,行程3~5mm,要求一次开关动作在15ms以内完成,然后大概1s做一次这个动作,目前来看固继加高速阀,但是气缸能动作这么快么?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哪个气缸能达到,还有就是精度要求偏差1ms以内,这些东西长期动作温度升高会不会影响动作精度?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

楼主:
其它环节还好,关键气缸要想达到这个速度。。。有没有用过高速以及稳定性好的气缸,有这方面项目经验么????

网友B:
这精度,单片机差不多,PLC扫描时间不知道行不。好像费斯托有高速的电磁阀,没用过,不知道咋样
哪个型号?SMC有号称频率1200的,关键我觉得短板是气缸

网友C:
15ms完成一个动作,差不到等于继电器闭合的过程,还不算释放。
这个速度用气动应该不可能。
高速阀了解一下

网友B:
刚搜到SMC有每秒切换1200次的,逆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搜到SMC有每秒切换1200次的,逆天了

价格同样逆天!
你用过?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价格多少钱能逆天?就SX10,再配合上固态继电器,PLC用中断就好了啊,

网友E:
有高速电磁阀可以做到,之前右做过验证
谢谢,那高速阀带气缸,气缸动作能跟上么?15ms搞不定时间长一点也行啊,我看SMC有低摩擦气缸,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搜到SMC有每秒切换1200次的,逆天了

截图看看,或看下型号
SX10

网友G:
好奇用在在哪里的高速气缸?

网友H:
不行的,电磁阀和气缸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