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现在要显示十几个数码管,如果用七段码的话太占plc点数,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用485怎样实现

网友A:
没用过485数显码,之前的都是7位加译码指令

网友B:
买个触摸屏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就可以的,几百块钱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那得看你是硬件解码还是软件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触摸屏

设备本来就有触摸屏,现在要把数据在其他不同地方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就可以的,几百块钱

设备本来就有触摸屏,要在不同的地方显示数据,只显示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得看你是硬件解码还是软件解码了

硬件解码怎么实施?软件解码又怎么实施呢?

网友E(2019-10-25):
用485与单片机通信,把数据转成单片机驱动显示。多少数码管显示都不是问题;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