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GOON和STOP指令

楼主(2019-09-09):
信捷PLC的GOON和STOP指令,正常来说写了PLSR之后,STOP一下,暂停,GOON一下会启动。但是我写了2.4万步之后,goon就起不来了,要加延时。
重点是延时后GOON起来了,但是马上stop,再goon,再stop,再GOON,多来几次,位置就不对了,往前伸的越来越多,我用的PLSR里面的绝对位置。。。。

网友A:
程序量大、或许是自己程序BUG,也有一定可能性是PLC BUG。

网友B:
我以前有搞过,就是一个PLC的运算,就比如MOV MUL那些东西,很多就是运算多了,后面的就运算不下去了,找了信捷客服,你可以找你们采购要信捷技术人的电话,问就可以了